dell 不装cpu触发掉电

楼主(2016-03-17):
不上cpu触发掉电还还是很少见。今天 修一台dell的。版号 09259-1   大短的。烧鸡  找到问题后,触发掉电。还能继续触发,以为还有其他故障。过了好一会儿  没找到问题,发现cpu没装,装上cpu  自动触发到1.3A,cpu没上   差点走了弯路。  这算是新手们的经验了。。特来分享。。。

网友:
有些奇葩主板没有检测到内存都会掉电~~一般要上假负载~~

网友:
cpu没上触发掉电;显示屏没上触发掉电;光驱没上触发掉电;等我遇到过,都是机器的bios里面编写的功能。

网友:
     恩,这也是一点经验,谢谢了

网友:
CPU没装掉电的问题很多机子都有的

网友A:
.....下次细心点吧      我 们店里的小伙 还有一次给人家清灰 结果装的板板整整的   散热器落下了。。。。逗比不

网友:
楼主修机是新手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下次细心点吧      我 们店里的小伙 还有一次给人家清灰 结果装的板板整整的   散热器落下了。。。。 ...

谁都是从那走过来的。

网友:
还好吧,同事不拆cpu烧机,反正后面cpu是坏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次细心点吧      我 们店里的小伙 还有一次给人家清灰 结果装的板板整整的   散热器落下了。。。。 ...

以前我还各种想着喇叭线,不插开关线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谁都是从那走过来的。

我也干过这种事  好丢人的感觉

网友:
呵呵,楼主都银牌了才遇到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
肯定会掉电的啊

网友:
楼主可能不知道广达的主板,或纬创一些主板不上U就是会触发掉电的,并不是说少见,只是你不了解而已

网友:
呵呵,我也遇到过

网友:
这就是经验

网友:
不上U触发掉电,太常见了,有的板子不上CPU就不触发的,见过了吗?

网友:
      我遇见得少

网友:
维修确实要仔细再仔细

网友:
呵呵。小问题看来也得留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