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52JR怪问题

楼主(2016-03-17):
同行拿来一台K52JR笔记本。最先问题是不通电。一看是SUSPWRGOOD没有电压。换了一个104后正常开机。以为秒杀了。那个晓得客户那会去后没2个小时就打来电话。说开机黑屏。问客户通电不。客户说通电。没显示。晕死。。就叫客户把机器拿过来。客户拿过来后开机确实没显示。有大小写。。外接正常。以为是屏线没插好。插了后。故障依旧。加热显卡还是一样的。以为显卡问题。换了一个后还是一样的问题。那个遇到过这种问题。有没有修好过

网友:
看是无显示还是无背光,应该不是显卡的问题.查显示电路.

网友:
可能屏线松了,上下屏线插拔一下试试就知道了。贸然动桥有风险,且增加自己怀疑态度。

网友A:
你换的104是什么?PU8104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换的104是什么?PU8104吗?

104排阻
一个上啦排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