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A-8133P LA-8131P 没法修!

楼主(2016-03-17):
            联想LA-8133P LA-8131P ,这两款主板,除了硬故障能修,其它问题我都没法修。哪怕刷BIOS 都没法刷。这个主板有图纸,但是电路板上没有丝印,更别说点位图了。这两款板子,既能上二代CPU,也能上三代CPU.从论坛上下的BIOS几乎都不能用。这两款主板的BIOS必须是一样配置的机器才可能通用。我现在都是换板,奇怪的是换的板子却不挑CPU 。装上就能正常使用。

网友:
6 系列7 系列都有ME模块,只要开机后就会和系统硬件信息绑定,所以要刷纯净版的BIOS

网友A(2016-04-16):
你好 LA-8131P的图纸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 LA-8131P的图纸有吗?

图纸有,给我邮箱我发给你。不过没什么大用,板子上没有丝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