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4H 版号 K54LY REV:2.1 不触发 求解

楼主(2016-03-18):
待机0.018 条件 正常 (3V 5V 12VSUS LID AC-in sus_pg ec_rst) rsmrst 阻值正常 按开关无反应 BIOS 刷过 EC换过 修拉好几台这样的机器 这个难搞 求解
华硕

网友:
认真检查板子有没有进水腐蚀断线的地方,还有EC附近的排阻都有洛铁拖下锡。

网友:
没有断线 进水

网友:
PCH是否换过。

网友:
需要单购K54LY可以联系我,400元,QQ:3298236413

网友:
查EC 的工作条件

网友:
查一下南桥这边,应该有惊喜的。我也吃过你这种亏!

网友:
风枪把EC周围吹一遍 触发试试

网友:
桥的待机条件也要测下正常不?

网友:
EC给桥的PWRBTN有无跳变 如果有 就查南桥那边吧

网友:
多谢大家的思路 问题已解决 RSMRST 排阻坏 待机的时候 rsmrst为高电平

网友:
晶振、南桥。

网友:
路过看看有惊喜没

网友:
那个排阻在那个位置,楼主,具体是那个排阻啊。谢谢

网友:
可以查一下AC_IN_OC#

网友:
骗子不是点位图,是看图软件,不要下载浪费分

网友:
楼上的兄弟能说一下是那个位置的电阻呀

网友:
这个板子找不到电路图和点位图,真的上火哟

网友:
坏的排阻是内存条下面的105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