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电视同屏主流方法集合大点评,电视投屏教程

楼主(2016-03-18):
前言:

随着电视向智能化方向的发展,以及屏幕大小的扩展,很多人开始喜欢上用电视来代替电脑,当然对于个人家庭用户而言,智能电视造价不菲,而且设计到很多操作问题,高清电视的用户想要把电视当电脑用,就只有寻求HDMI高清线或者电视盒子等方式。
总之让电脑电视同屏的方法还不少,但哪一种比较实用,很多用户并不清楚,今天楼主详解各种同屏方式的优劣势,如有误差请指正,楼主先谢了。

方法一: 使用HDMI高清线

HDMI全名High Definition Multimedia Interface,即高清晰多媒体接口。用HDMI高清线链接电视和电脑有一段历史了,一般的电视配件中会随箱配置,其接口可提供5Gbps的数据传输带宽,可以传输无压缩的音频信号及高分辨率信号。

如图,HDMI高清线的品牌还不少,外皮材质也有几种,楼主手上的是这种像线一样的,根据材质和长度的不同,价格也有所差异,电视机箱里配的基本上都是1.5米的,很多人拿回去丢到角落里,慢慢的就忘了,没啥用。

优点:使用HDMI高清线播放电脑上的电影,在电视上看的时候,无延时卡顿现象,你可以理解传输信号好,或者音视频传输质量高。

缺点:首先是线比较短,限制了电脑和电视的摆放空间,想用长的,那价格就蹭蹭的翻倍,尤其家用,本身就有不少电器的线,再搞一根从客厅到书房,我擦,老婆不发飙才怪!

其次是HDMI高清线的规格其实也不少,如上图的接口,因为电视、电脑型号不一样,市面上就匹配了不同的接口,小白用户很容易搞错的,尤其线下现在卖这个的少。

第三点就是HDMI高清线链接电视和电脑后,还要调模式的,这种事情就留给男人吧,当然连个灯泡都不愿意换的男人是不会去折腾的。

最后一点,虽说理论上最长传输距离有30米,但是传输质量会随着长度很减弱,对于一些商用场合,其实受到了很大限制。

方法二、Vga线

听名字也许给人一种陌生的错觉,其实就是台式机里主机连显示器的那根两头都是蓝头的信号线,同样也可以用来连接电视和电脑,其工作原理是将显存内以数字格式存储的图像(帧)信号在RAMDAC里经过模拟调制成模拟高频信号,然后再输出到显示设备成像

15个针,上中下三排各5个,应该是很多80后初次使用电脑的记忆。

优点:1、价格便宜,如上图市场售价不到10元一根

      2、Vag接口是显卡上应用最为广泛的接口类型

      3、分辨率高、显示速率快、颜色丰富

缺点:

1、VGA输出和传递的是模拟信号,但计算机显卡产生的是数字信号,显示器使用的也是数字信号。所以VGA的视频接口经历了一次数模转换和一次模数转换,信号就会损失,屏幕越大,这种图像损失就越明显。

2、本身长度不够,接口对接相对而言较难一些。

3、不支持音频传输。

方法三、DVI线

Digital Visual Interface,简称DVI,以至于很多人都忘记中文是啥意思,其实是“数位视讯接口”。看中文名也能理解个大概,设计的目标是透过数位化的传送来强化个人电脑显示器的画面品质,主要用于LCD、数位投影机,当然也能用在电视上,很多人第一次接触DVI其实是需要DVI转HDMI,哎。说起来都是泪,技术的更新总会让市场来不及反应,然后各种转。

优点:

1、速度快,因为是数字信号,其余不解释;

2、画面清晰,数字信号的传输速度快,减少了信号损失,图像的清晰度和细节表现就受到了最大限制的保护,清晰是自然的。

3、支持HDCP协议,享受到的好处就是对于一些有版权的高清资源也可以看了。

缺点:

1、接口标准太多,市场上其实有5种不同的标准 ,所以大家懂得,也许买回去啥都干不了;

2、不支持热拔,也就是在使用的过程中别拔,不然就烧坏了。

3、接头巨大,还不附带Audio音频连接。

方法4、AirPC无线投屏软件

得益于互联网浪潮的兴起,不论是智能硬件还是智能软件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此AirPC是一款利用H265编解码技术和无线投影原理研发而成的无线投屏软件,不仅能实现电视和电脑同屏,还能同时把电脑屏幕以无线的方式投到电视和手机等多个设备屏幕上。

优点:

1、无线方式不仅省了空间环境,还有智能功能,也算是为智能家居出了一份力;

2、利用H265编解码技术研发而成,不受家中宽带影响,只需要有无线局域网都可以,而且同时完成音视频的投屏;

3、兼容不同品牌设备、型号,操作也更加方便,还是免费的。

缺点:

1、目前仅出来1.0版,细节方面还不到位,例如不够稳定,有些设备兼容性不够;

2、还未全面上架各应用品,需要手动下载

网友:
当做温习一下,这些基本都全是已经知道了,从VGA-DVI-HDMI一路玩下来的。我家里就是用15米的HDMI线从卧室连到客厅的功放,装修时就埋在地板下了,墙上装了HDMI插座。用HDMI省了音频线,关键支持Dolby True HD与DTS-HD源码输出给功放,然后由功放解码成多声道的音频,避免电脑解码或模拟输出的音质损失。现在即使光纤也不支持Dolby True HD与DTS-HD,光纤只支持普通的Dolby、DTS、AC3及其以下的格式,所以只有用HDMI了。
接HDMI基本不用调试电视机,电视选HDMI视频输入,电脑上复杂点,电脑选“屏幕扩展”或者“复制”的显示方式(前者是多屏显示,后者是1:1显示),再在播放软件选音频源码输出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