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华硕K55VD REV3.1的BIOS

楼主(2016-03-18):
求华硕K55VD REV3.1 独显  8显存的BIOS   显卡为NV 610M 2GB的,论坛上的只有个别标注了8显存,我刷了不行,刷别的能显,可重启就不行了,帮帮忙,谢谢

网友:
刷了能亮的BIOS  重启就不行了   不一定就是BIOS 的事了哦     在重启不亮后  放下电看看  有可能RTC电路有问题  BIOS  不能复位

网友:
我也在找。万能的朋友圈

网友:
呵呵,我也下好多个也不行,朋友你找到没?

网友:
亮机的机器备份的    8显存   独立显卡

ASUS A55VD 板号K55VD r3.1.zip

网友:
这个还是要检查其他故障啊啊

网友:
话说的BIOS,华硕官网都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