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触发瞬间有CPU供电,瞬间掉电了,再触发启动了没有CPU供电了,咋搞?

楼主(2016-03-18):
(无正文)

网友:
查开启 和VDDA

网友A:
供电不正常是哪个电压不正常,可以把4针拔掉看还会掉电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供电不正常是哪个电压不正常,可以把4针拔掉看还会掉电不

拔掉4P都会掉啊,第一次触发会掉,第二次不会掉了,但是没有CPU 复位 总线的供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拔掉4P都会掉啊,第一次触发会掉,第二次不会掉了,但是没有CPU 复位 总线的供电

查总线电压,这个只能按照正常时序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总线电压,这个只能按照正常时序来查

这个NV芯片组不是先有CPU供电后才有总线供电的吗?

网友:
可能是CPU供电反馈有问题了,先查一下CPU供电前面的供电是不是都正常,再来修CPU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