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05,开机正常,屏幕亮下就灭,一会儿又显示,一会儿又灭。反复重起

楼主(2016-03-18):
联想S405,开机正常,屏幕亮下就灭,一会儿又显示,一会儿又灭。联想S405板号VAUS5 LA-9001P REV 1.0。显卡芯片,焊过,不好。

换屏,一样没好。
外接VGA,一样没好。
晕了。
LA-9001P板子。
然后示波器测得,反复重起原因了,刷了BIOs后,全正常亮机了。

联想S405板号VAUS5 LA-9001P REV 1.0.zip

网友:
      bios的问题 修好就行

网友:
现在的BIOS程序控制太多

网友:
这个问题修到过, 的确是这样就好了。

网友:
这个机器 有很多换了屏后 进系统调不了亮度 也是要刷BIOS

网友:
楼主你也真是急时雨,我也是早上接到这机器,全部进水,烤干了,然后症状和你一样,换屏无果,测3.3V背光开启一会有一会无,准备直接飞线的,还是上这来看看,一看看就看到你,刷BIOS好的,十分感谢.

网友:
bios能用验证完成

网友:
谢谢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5v mos管击穿,更换后就是进LOGO重启,刷了就好了

网友:
这个机子的通病。修几台了都是刷BIOS好了 .

网友:
我现在手上也有一样故障的机子,但是测得屏线3.3v的电压有跳变,不确定是不是楼主一样的问题,先试试,在来跟帖

网友:
遇上两个这种问题了 刷来试试

网友:
一样的问题  下载下来试试

网友(2016-05-05):
亮一下就掉到0.5几再开一样
是不是也是BIOS呢?

网友:
VAUS5 LA-9001P good ok

网友:
支持VAUS5 LA-9001P

网友:
U系列好像也坏得比较多bios

网友(2016-06-05):
下载试下, 被人修过显卡没有。

网友:
试试·· 故障一样  飞了根线 也不行

网友(2016-07-13):
好用 是真的

网友:
我手上一个也是这个问题 但是买了个BIOS 刷了 没用

网友:
我也是一样的故障 屏幕亮一下灭一下 刷了不行电流在098

网友:
你要上硬盘看一下,S400不上硬盘就会亮一下熄一下的

网友(2016-08-22):
我的也是 屏幕有背光 外接正常 下个来试试看

网友:
这种故障 秒杀!LID开关

网友(2017-07-25):
我也接到一个 1.5几掉电 ,是不是BIOS 问题,电压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