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显卡的供电是动态的吗?

楼主(2016-03-18):
以前没注意这个问题,最近修到一个GT330M的显卡花屏,换核心和显存无果。发现一犯病核心电压0.79V,正常显示时是0.9V。请问显卡有像I3的CPU那样能自动根据负载程度调节电压吗?

网友:
通常电压在0.9V-1.1V,0.79V电压偏低,感觉不正常

网友:
通常来时是变化的,很多图纸给出变化范围。

网友A:
一部分是通过VID调节的,例如独显供电芯片TPS51518。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部分是通过VID调节的,例如独显供电芯片TPS51518。

VID组合由独立显卡控制。

网友:
当然不是,有问题才会不正常的

网友:
应该是不稳定的问题,很麻烦

网友:
会动态调节的

网友:
这个电压,一般都是固定的不会变化的吧

网友:
这个动态 或者静态   用我们维修的万用表是测不出来的     估计也少有人研分这个事   但是可以确定的是 就算是调节的话  也只是在一瞬间调节  不会一会调一下   一会调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