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05板号VAUS5 LA-9001P S405笔记本反复重起,换屏换屏线,换内存均没搞好

楼主(2016-03-18):
联想S405,开机正常,屏幕亮下就灭,一会儿又显示,一会儿又灭。联想S405板号VAUS5 LA-9001P REV 1.0。显卡芯片,焊过,不好。

换屏,一样没好。
外接VGA,一样没好。
晕了。
LA-9001P板子。
然后示波器测得,反复重起原因了,刷了BIOs后,全正常亮机了。

联想S405板号VAUS5 LA-9001P REV 1.0.zip

网友:
有些机子 程序错了 会被弄得晕头转向

网友:
我还个机子和你差不多,一会亮一会灭,然后又亮,地放 一会又可以进系统了,有时开机不亮电流到0.6A左右过一会就掉电了,不知道涮了能好不、。?哎。

网友(2016-05-05):
我的机子情况和你有点类似,第一次开它能亮机亮几秒电流掉到0.4左右,CPU供电不出来,刷了你上传的BIOS也不行

网友:
这种问题第一时间就是刷BIOS.

网友:
我有个不开机的是BIOS坏了

网友:
BIOS  确定是好的不。

网友(2016-06-29):
我手里刚好有一台

网友:
是真的吗我下载了怎么解压没有东西

网友:
可以问下。用示波器怎么测试。判断反复重启是BIOS 问题

网友:
我这个不开始无限重启掉电

网友:
可以用的,刷了必亮

网友:
我的也是不断开机重启,不查内存报警

网友(2016-08-18):
我的跑E6  不知道刷了行不行

网友:
我的也是,烦死了。一会亮一会不亮,显卡也换了。

网友:
先顶下 在下载来看看

网友:
正好需要……

网友(2016-09-19):
我的刷了也不行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 明天再去整整

网友(2016-11-14):
到头来这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