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A78L CPU电压高维修记录

楼主(2016-03-18):
      检测有复位不跑码,测量电压CPU电压有8V左右,测量G级有8V的控制,直接拆上管 测量G级还有8V,直通芯片。换芯片后G级电压正常 上管也坏 换之   正常亮机跑码。
       总结:供电芯片是RT8871A 论坛上说可以用8868 或者8855换,换了几个都是电压0.3不正常! 发货原型号芯片测试一切正常!

网友:
CPU没有坏吗?

网友:
:lo估计CPU早就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