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4N68T-M LE 有时候可以点亮有时跑D1

楼主(2016-03-18):
华硕M4N68T-M LE  REV  1。0  有时候可以点亮有时跑D1,板上所有的822都换过。BIOS 刷过,U换过,桥也用风枪250度加焊过,故障依旧。哪位大神知道 怎么修

这几个也管换过

多按几次复位又可以点亮,在复位几下又跑D1,没思路了

网友A:
这机器  不稳定  基本上可以报废了

网友:
哎不修了浪费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  不稳定  基本上可以报废了

报废?
要是我修好了怎么说?

网友B:
你确定822全部换了?
你VTT电压转过来那边有两个822还有个是10K电阻有测量?

网友:
不稳定的最难修,一会儿好一会儿坏查不到故障点

网友:
我也是没有修好,直接换个新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822全部换了?
你VTT电压转过来那边有两个822还有个是10K电阻有测量?

全部换了,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822全部换了?
你VTT电压转过来那边有两个822还有个是10K电阻有测量?

VTT 测得0.75v正常的呀

网友:
草现在还不跑码,还掉电了

网友:
越搞越糟了

网友:
查下内存的工作条件,如果正常的话就干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