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 杰微A780GML-B11 挡09代码维修一例

楼主(2016-03-18):
   闲来没事做,不如修主板。  板号:杰微A780GML-B11。 。插上主板诊断卡,触发开关,可以跑过代码D5,卡主在代码09,无显示。 想起V星的主板卡C7或者09代码,一般都是键鼠那边电路问题多。于是去测键鼠的那边电路。测鼠标接口4脚供电脚5V,正常, 1脚阻值514,3脚阻值545,不正常,(正常的话1脚跟3脚阻值一样)果然不出所料,像这种情况,一般都是相连的两个排阻坏,这里的排阻是330跟272,于是从料板上找两个差不多的,找了470跟222排阻换上,再测量1脚阻值610, ,3脚阻值 ,阻值恢复一样,正常。上电再次触发,诊断卡顺利的跑到00  61,点亮显示器,维修至此结束。 。小小维修经验,跟大家分享一下,高手飘过~~~~

网友:
09一般是外设问题多

网友:
赞一个~经验丰富

网友:
外设得电压不稳
鼠标那边也经常引起死机

网友:
积累个经验,下次碰到可用

网友:
V星09吗 记住了

网友:
msi的板子 键盘接口附近问题最多

网友(2016-12-03):
这里1和3脚推测是数据和时钟信号引脚usb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