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311Z能正常进系统报警5声

楼主(2016-03-18):
昨天接了两台笔记本一台G470说风扇不转开久会蓝屏换了风扇就行了,另外一台DELL N311Z说报警。

机能进系统,但是一开机就报5声滴滴,隔三秒,反复如此。进到系统也是这样。把键盘拆了也是一样

。拆开看到南桥和BIOS都弄过了。这种问题以前没见过。DELL有什么报警代码可了查吗?

补充内容 (2016-3-31 12:46):
现在是换了南桥不报警,但是所有USB都用不了,又换南桥也不行。

网友:
一般是cmos电池电压低导致,重点检查这里

网友:
CMOS 电池 没有电了

网友:
dell 报5声是COMS .

网友:
先把电池换了,应该没电了

网友:
你去掉光驱再装上试下

网友:
时间可以保存的哦

网友:
COMS电池,或者重新装系统

网友:
coms  电池没有电了  不保存bios就这样  日期时间

网友A:
coms电池没电或拔掉电池再装上coms时间设置恢复出厂 开机会报警 如果coms电池有电 进bios把时间设置好保存就ok

网友:
换个屏线试试

网友:
换个电池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coms电池没电或拔掉电池再装上coms时间设置恢复出厂 开机会报警 如果coms电池有电 进bios把时间设置好保存 ...

电池扒过了,也还原出厂。时间日期都是对的。想刷卡BIOS论坛下了几个都不通电。

网友B:
楼主你看看这个故障提示码,也需对你有帮助。。。。

网友:
时间保存不了  会报五声的  DELL机子

网友:
DELL的机器有报警挺好的  能大概判断故障现象

网友:
BIOS电池没电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看看这个故障提示码,也需对你有帮助。。。。

这个故障代码不错,收藏了先

网友:
时间保存的。现在RTC这块四个电压其它都正常 ,只有SM_INTRUDER#这个电压只有2.6V,电阻R2104另外一端有3V,电阻是1M的我换成300,电压变成3.0V但还是一样报警,而且1M电阻也是好的,,还有一个C2411只有1.65V 相连这个信号+VCCRTCEXT搜索没去别的地方了。换了C2411还是1.65V   可能是南桥本身问题吗。

网友:
dell 机器  无声报警80%COMS电池没电啊   先换电池试试~~

网友:
这个问题遇到过、Dell机器拆开之后要对CMOS电池放电,之后再装机,不然会一直响,好奇怪的说

网友:
有白名单,,

网友:
有BIOS上传下嘛

网友:
5声是BIOS电没进SB,查查BIOS电池的电量及相关线路

网友:
学习了dell coms没电

网友:
coms 电池   今天刚修了个   dell 的

网友:
小电池  和RTC电路是重点要查的

网友:
换南桥试试把。

网友C:
这个是COMS报错   时间存储了 还是 报错  可能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COMS报错   时间存储了 还是 报错  可能是南桥的问题

只能报价换南桥了。

网友:
一般是COMS 电池没电

网友:
DELL的机子,COMS电压低经常会这样的,查下CMOS电路看看。

网友:
BIOS也有可能哦

网友:
修过刷BIOS好的

网友:
我也觉得是BIOS电子 没电了  或者座子 坏了  仔细检查下

网友:
对 上次我也碰到一个dell什么型号忘记了 intel4代单cpu独显 显卡供电芯片烧了 不亮报警 换好芯片亮了 还报警 cmos电池有电 时间也对 开机一直报警响不停 没搞定还给客户了 估计是桥问题 桥和cpu一起的 换没意思 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