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的电路图走线问题

楼主(2016-03-18):
在【迅维】买的一本书,电路图走线没搞明白,看不懂如何走线!
这个图的+5V 先走C9001还是先走T9000
按照这个图的走的顺序能有大神指点一下吗?
把走的顺序发在回复,个人自学,电路基础比较差!

网友:
从T9000到T9001这一段

网友A:
有区别吗,可以认为是同时走的。另外,这里C9001可以认为是没有作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区别吗,可以认为是同时走的。另外,这里C9001可以认为是没有作用的。

c9001是滤波电容

网友:
一天天的 换啥头像嘛 晕

网友:
电容的作用你理解不够吧。通交流阻直流,电容两端到达5V后自然就截止了,可以不用去考虑,也可以说是同时产生

网友:
你弄懂基础元件,你才能学好,特别是三极管和MOS管这些,一定要清楚,否则拿个图不知道所以然。

网友:
看电路图,就应是先把复杂的东西简单化,纯属个人理解。

网友A:
我知道是滤波电容。他是问走向问题,所以我说的是可以认为没有作用,这样设计,肯定是有用的。只是在说走向问题的时候,可以忽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是滤波电容。他是问走向问题,所以我说的是可以认为没有作用,这样设计,肯定是有用的。只是在说走 ...

对可以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