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C325 USB都用不了刷BIOS好了

楼主(2016-03-18):
要把南和EC都刷哦

迅维网chinafix.com_联想c325AMD 集显 bios.zip

网友A:
USB居然是刷BIOS?是不是其实恢复下BIOS就行了呀。。。。可能被禁用了。。。

网友:
不好说。可能是Bios设置禁用掉了,也有可能是程序出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SB居然是刷BIOS?是不是其实恢复下BIOS就行了呀。。。。可能被禁用了。。。

上个礼拜接到一台戴尔笔记本usb都不能用老板报价150说南桥坏了,其实就是进BIOS按下F9就ok了

网友:
还有这种事,真是想不到

网友:
下次我也该注意了

网友:
论坛上下载下来   的BIOS  还往上传?

网友:
都试过才刷 的

网友:
`谢谢啦  我也刚好遇到了一台 找了好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上个礼拜接到一台戴尔笔记本usb都不能用老板报价150说南桥坏了,其实就是进BIOS按下F9就ok了

这样也可以?客户难道都自己关闭USB?原因有人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也可以?客户难道都自己关闭USB?原因有人知道?

这就是客户手痒,我以前不会修电脑,也在BIOS里乱搞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