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4PCPU插针无法强开机该拆都拆了下管D极对地还是6欧姆

楼主(2016-03-18):
技嘉主板
问题:无法强开机
描述,ATX针都测对地了无短路,4PCPU的12V针也无短路,CPU电源IC和驱动、上下管都拆了,这下管D极焊盘对地阻值还是6,(空座和上假负载下管D极对地100多,上真U就对地6欧了)不知道拆查哪里了!!
cpu
技嘉主板

网友:
老师们来帮解惑谢谢

网友:
不会是CPU坏了吧,不是CPU的话就是电源管理芯片了。

网友:
CPU得管子吗?
要是这样你看下北桥那边阻值
这个问题一般桥坏了看下北桥得阻值是否低到0.6一下

网友:
上U6是正常的,打值就不能上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