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DV4 电池开机一切正常插上适配器就一定会暗屏

楼主(2016-03-18):
一妹子提来一台红色的惠普型号DV4笔记本来维修,拿来时系统坏,(安装系统是没插电源)安装好了,快没电了插上电源发现立马就暗屏了(不是黑屏)。重新启动开机过程正常但快进桌面了就暗屏咯。以为显卡驱动不兼容引起的,就换了个纯净版系统打算在官网下驱动。没想到装完了系统重启进桌面还没安装驱动就暗屏了。这时候来了位顾客修电脑 就把这台机子电源拨了放到一边再重新开机没想到进桌面正常不暗屏。装完驱动后有快没电了插上适配器NND竟然再次暗屏。这卡无意间发现单独用重电池开机进系统一切OK,单独用适配器或者电池加适配器开机一定会暗屏,感觉屏问题大些就换了块屏,没想到真的OK了,把那块有问题屏测了其电压及LED工作条件都发现正常,真的怪也?所以发帖分享下给大家看看 以后碰到这问题少走弯路

网友A:
这屏用在其他机子上正常不啊?

网友:
奇哉怪哉 没遇到过

网友:
没道理啊,电池能用,是不是屏升压芯片有问题。

网友:
各种奇葩问题都有啊   不过没图没直相哦   如果能上个图 可信度就高了  你说呢

网友:
相当奇葩的问题,

网友B:
你手上有这么合适的屏吗?佩服,之前我碰到一台笔记本如果连接电池插上电源适配器就可以触发,如果拿掉电池,只是接适配配器,就无法触发,你碰到过这样的情况吗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

网友:
不好意思发错了,我想说的是我也修到过这种情况。那台机器是E430的,单独用电池没问题,只要一接适配器就屏暗,最后也是换了屏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屏用在其他机子上正常不啊?

还没试,但之前碰到Y470的机子好像是用一段时间就会黑屏换到其他机子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手上有这么合适的屏吗?佩服,之前我碰到一台笔记本如果连接电池插上电源适配器就可以触发,如果拿掉电池 ...

有压碎的屏可以测试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