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星S22A350B显示器不定时黑屏

楼主(2016-03-18):
如题三星显示器S22A350B,开机出现不定时黑屏,有时候黑屏了,按开关还能亮,程序刷了好几个,故障依旧。正常时,升压那的电压是54V,不正常时测是14V,有那位大神修过,指点下

网友:
这种故障范围挺大,而且又不定式。电源板,驱动板,屏都有可能,

网友A:
这种的BIOS和接头有通病,楼主这个貌似还有其他问题,期待楼主修好结果。

网友:
楼上问题没有描述清楚,1黑屏的时候指示灯还能亮吗。。2黑屏了只是灯不亮,强光照还有显示。3全黑,指示灯不亮,,4全黑,指示灯亮

三星显示器我以前有修到过,一个14V  转5V的芯片坏,    一个是大芯片坏,,  还有一个5V转3.3V 的芯片坏

网友B:
SA350B显示器 先升级下固件再试试吧。

网友:
"衡阳天河" 说的对。楼主你要测试电压在转5V的芯片,转3.3V 的芯片正常吗。

网友:
先刷个程序看看
或者用万用模块来试试

网友:
黑屏时,指示灯不亮,板子上5V,3.3V,1.8V都正常,灯条升压那的电压不正常,14V

网友:
引用 网友B:
SA350B显示器 先升级下固件再试试吧。

程序已经刷了好几个了,应该不是程序的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种的BIOS和接头有通病,楼主这个貌似还有其他问题,期待楼主修好结果。

电源口换过了,程序也刷好几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源口换过了,程序也刷好几个了

遇到过是主芯片坏了。

网友:
这个升压部分有问题吧

网友:
这个可以写一下程序

网友:
发光二极管有问题也会造成升压电压变低的

网友:
不用看了   LED灯条换了  换了不知道多少个了
  你看下屏幕亮度是不是不均匀

网友:
此机已修复,触摸板的问题,拆掉就OK了

网友:
刷个程序试试  或许可以!

网友:
搞了半天原来是触摸板的问题啊。

网友:
看下高压版是否带的起 或者灯管老化的原因 脱焊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