烙铁头小,学问却不小

楼主(2016-03-18):
        对于每个做维修的人来说,烙铁是必不可少的工具,而在烙铁上的烙铁头,更是维修必备的耗材,不过很多人都对烙铁头不以为然,不就是个金属的套子嘛,有啥了不起的,却不知烙铁头的个头虽小,但里面的学问可不少。
        在电烙铁刚刚应用的时候,烙铁头只是紫铜做了一个型,由于没有经过特殊的工艺处理,所以用了一段时间就会因为高温而氧化,所以以前修家电的老师傅,经常随身带着一把小锉刀,烙铁不粘锡了就要用锉刀锉一下,把氧化层去掉,才能继续使用。

        等到936烙铁慢慢普及,维修师傅们发现烙铁头原来也可以直接套在烙铁发热芯上面来使用,而且烙铁头一直是闪闪发亮的,日常使用的时候只需要在不使用时上一层锡就可以,相比以前的老式烙铁头,用起来真是方便的不要不要的。其实一般人却不知道,这小小的新式烙铁头,却是经过不断的改良和实验,才做到现在这样的。
        一支合格的烙铁头,是有铜、铁、镍、鉻、锡五种金属材料组成的,从下料生产到能实际使用,要经过10道工序,是的,你没看错,看似普通的烙铁头,居然要经过这么多道的工序。
1、        铜胚加工(用无氧铜)
首先要做出来烙铁头的胚子,这是一个定型的初步工艺。高质量的烙铁头都是采用紫铜的材料,有些便宜的烙铁头是采用的黄铜,成本会比紫铜低,但导热率也会比紫铜低一些
2、        去油
用专用的溶剂把原来烙铁头加工时产生的油污去掉,方便下一步的加工。
3、        打磨抛光
用专用的打磨和抛光设备做第一次的打磨抛光,保证加工面的平整光滑。
4、        清洗
把第一次打磨抛光的烙铁头做清洗,去掉烙铁头上的残留物。
5、        镀铁(这是无铅焊咀制作的关键技术)
把烙铁头镀上一层铁,这层铁起的是抗腐蚀的作用,是影响烙铁头使用寿命的关键因素。由于铁在26O~4O0℃对抗氧化能力、强度、耐磨性以及上锡能力都较适中,因此国内外均采用镀铁工艺,好的烙铁头镀铁层晶体结构细而密,耐腐蚀效果好,这样的烙铁头使用寿命长,下锡效果好。镀铁技术不好的厂家主要靠镀铁层的厚度来控制烙铁头的使用寿命,通常会出现镀铁层厚了烙铁头不上锡,薄了不耐用
6、        打磨抛光
把镀铁后的烙铁头进行第二次打磨抛光。
7、        清洗
对打磨抛光后的烙铁头进行清洗,去掉残留物,方便下一步的工序进行。
8、        镀镍
镀镍是起到为镀铁层防锈的作用,而且便于后面镀鉻。
9、        镀铬
烙铁头上部不粘锡的位置就是镀铬层,镀铬的目的是保证锡只在烙铁头的操作面停留,如果上部不镀铬,就会整个烙铁头上都沾锡了,这样就根本没有办法操作烙铁焊接,一般烙铁头镀鉻时间在5分钟以上。
10、上锡
这个是最后一部的生产工艺,在烙铁头的最前端,也就是我们日常使用的操作面上镀上一层锡,使烙铁头可以很好的粘锡,方便焊接操作。
一个合格的烙铁头必需具有高的热传导率,有良好的上锡能力,并保证焊点均匀·各种头部形状可运用于各种元器件和线条的焊接及拆装,不用修锉可长期使用·要达到上述要求除了采用新材料替代烙铁头外就必须是在铜基体上经特殊表面处理,处理不当就造成热传导率低或不易上锡和焊接,或使用寿命极短。
了解完了烙铁头的生产,我们再来谈一下烙铁头的选择
初学焊接的朋友可能会想当然的去选择尖的烙铁头,认为尖的那种烙铁头焊接小的元件会方便,别的烙铁头操作面那么大,怕焊不好元件。这种想法实际上是错误的,对于烙铁头的选择,最重要的是要热存储量大,与元件的接触面大。其实简单一些来说,就是要用表面积大的烙铁头,这样的烙铁头沾锡量多,存储的热量也多,也就更方便焊接,常见的就是刀头和马蹄头,刀头如下图所示,烙铁头的型状像刀刃一样,所以俗称刀头,这种烙铁头用来焊接多脚密集型的元件很好用,熟练的技术员用刀头可以不用传统的拖锡法来焊接,焊接速度非常快。

这种烙铁头就是俗称的刀头,正式的名称叫做K型烙铁头
    马蹄型的烙铁如下图,是有一个斜面,这种烙铁头的粘锡面积是最大的,所以很适合做一些需要快速加热以及对多量的锡进行操作的需要,比如处理焊盘,换电容等等,新手在学习堆焊和拖锡焊接的时候,也是建议从马蹄型烙铁头开始入门。

这种烙铁头是熟称的马蹄头,正式的名称叫做C型烙铁头
尖头烙铁头,顾名思义,就是头子尖头的那种,这种烙铁头看似很容易操作,但在实际焊接中是最不好操作的,一般的元件用尖头焊接都比较困难,这种尖头只适合在极小的空间内作业,比如需要操作的板子上元件太多,刀头和马蹄头由于体积的原因,不能放进去的时候,就要用尖头了,或是极精密的操作,比如手机的飞线等等,因此建议初学者还是从刀头或马蹄头来入门。

这种是尖头烙铁头,正式的名称是I型烙铁头

对于烙铁头,今天就说到这里,由于本人知识有限,所以有什么错误请大家提出并纠正,谢谢!

后续会再谈谈烙铁头的发热方式,以及烙铁头的保养心得,敬请期待

我的微信二维码,欢迎加入,畅聊维修话题。

网友:
小东西,有大学问啊,沙发

网友A:
也换了白把个烙铁头了  今年算是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也换了白把个烙铁头了  今年算是知道了

换了这么多 我一共就换了三个烙铁头 干了一年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换了这么多 我一共就换了三个烙铁头 干了一年多

跟质量也有很大关系的   我搞维修 搞了 好多年 之前在工厂做维修   有的头子就几天 好的还是可以用几个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跟质量也有很大关系的   我搞维修 搞了 好多年 之前在工厂做维修   有的头子就几天 好的还是可以用几个月 ...

。。。306DH自带的刀头用了几年至今好用,这东西保养的好还是很耐用的!

网友:
小东西,有大学问啊

网友:
学以致用,以后会多了解。

网友:
有些长寿铬铁头好像是合金做的。外表像铁,能被磁石吸引

网友:
我的烙铁头,现在不是有那种华硕换键盘的,要用烙铁焊塑料。徒弟直接用来焊那个。再好的烙铁头也废了

网友C:
应该是铜的比较好用吧,导热和吃锡都比较好

网友:
這篇文章真不錯,看完又多了解自己用來賺錢的工具,謝謝

网友:
高频烙铁头,是不是合金的啊,用了一年的,好像都钝了,但用着还挺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铜的比较好用吧,导热和吃锡都比较好

所有的烙铁头都是铜的。

网友:
平时光知道用,今天才学了这么多。K C I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所有的烙铁头都是铜的。

有些是紫铜的哦,那种听说比较好用

网友:
要那种很小的刀口烙铁头好用一点   浓缩就是精华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些是紫铜的哦,那种听说比较好用

正常质量好的都是紫铜,便宜的有用黄铜的,黄铜导热性能没有紫铜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些是紫铜的哦,那种听说比较好用

紫铜和黄铜都是铜,只是成份不一样。

网友:
受教了   持续关注中

网友:
原来烙铁头还有这么多说道啊。今天算是长见识了啊,科普一下

网友:
多谢分享 我用的白菜白光 那个头也能套到废的白光头上面用 很方便的东西

网友:
试过用银做过936铬铁头的前端刀头,那个抗氧化,易上锡,可惜就是腐蚀得快。

网友:
铁头不粘锡,在高技术也没有,长见识了

网友:
温故而知新

网友:
用完总是忘了上锡,老化快。

网友:
一个小小的烙铁头还有这么多说法,怪不得我修不好机器,原来都是这东西的问题,看我回去不收拾它

网友:
学习了,,保养好工具也很重要

网友:
我用国产白光T12芯 还行

网友(2017-05-05):
个人觉得马蹄头最好用,适合各种场合,还容易上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