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口机上的一只管子烧了,这是什么管子,有无代换

楼主(2016-03-18):
这时什么管子,如何代换,谁代换过?

网友:
看引脚排列应该是可控硅

网友:
这个型号查不到,,,,,,,,,

网友:
慢慢代换吧,百度找的到不

网友:
没换过 不知道

网友:
看外观是场效应管  一般都是N沟道的 不确定可以百度  X宝也行   再不确定 看它是由那个芯片驱动控制的  一样可以找到信息

查了下资料 是可控硅   与MOS管有一定的差异   X宝有卖 链接下面已发   楼主自己去看看

网友(2016-04-21):
维修电子设备分析电路也是很重要的,功能读懂最重要!

网友:
一般的双向可控硅就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