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刷错了开不了机,求助如何修复?

楼主(2016-03-18):
BIOS芯片到底是不是焊死在主板上的?

网友A:
BIOS芯片大部分是焊接在主板上的,但是可以通过热风枪取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芯片大部分是焊接在主板上的,但是可以通过热风枪取下来

那我是不是要抱机箱到电脑城修啊

网友A:
有的芯片可以在BIOS设置里面升级

网友B:
赶紧抱机箱到电脑城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的芯片可以在BIOS设置里面升级

升级?我开不了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赶紧抱机箱到电脑城修

去之前要不要准备些什么文件?

网友:
我的BIOS是AMI的,AMI BIOS是不是都可以用将AMIBOOT.ROM放在U盘根目录的方法自动修复呢?

网友:
还是找专业人士吧

网友:
这个估计你自己搞不定了,需要拆机了

网友:
你原本能开机 然后刷坏了不能开了吧。现在只能用编程器刷了

网友:
升级的时候断电了吗?建议找专业人士吧。这种要用编程器刷的

网友:
刷坏了只能用编程器刷了,还是找专业人士吧

网友:
这种情况最好是拆板送修。

网友:
能拆就拆,不能拆就焊下来

网友:
拿到电脑城修吧

网友:
找BIOS再刷啊

网友:
送电脑城让他们刷,整机带去,刷好了顺便开机试一下声卡,网卡,显卡等是否正常...价格也就几十块钱...

网友:
有的主板芯片BIOS是焊在主板上的,有些是插上主板上的

网友:
找专业人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