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hex怎么把U盘的数据导出来

楼主(2016-03-18):
winhex怎么把U盘的数据导出来

网友:
u盘是什么问题

网友:
现在RAW 格式,winhex 应该可以修复把

网友:
u盘现在是不读取吗?

网友:
容量大小为0

网友:
一般情况是可以搞定的,只看楼主会不会使用winhex了

网友:
看不到u盘容量的用WINHEX肯定不行

网友:
可以做镜像的,,,,,,

网友:
现在镜像怎么做呢, 告诉下,,,小白白

网友:
格式化下,,在格式化恢复就行

网友:
那样会丢文件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