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H61板子的桥供电测量点在哪个位置

楼主(2016-03-18):
过去的板子桥附近有供电电感,现在的单桥不是太明显。请教一下这款H61的板子的桥供电在哪里测量,如何测量!谢谢!C:\H61 PCH

网友:
看不见图,图在哪里

网友A:
没有图啊,看不到啊

网友B:
现在的桥供电  多数都是直接一个 或者二个MOS转换了来的了   一般在桥附近  或者内存槽边上

网友:

过去的板子桥附近有供电电感,现在的单桥不是太明显。请教一下这款H61的板子的桥供电在哪里测量,如何测量!谢谢!C:\H61 PCH

网友:
不好意思!图片我上传了几次没有成功!现在终于成功了

网友:
已经上传成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图啊,看不到啊

图片上传成功了,请帮忙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桥供电  多数都是直接一个 或者二个MOS转换了来的了   一般在桥附近  或者内存槽边上

图片上传成功了请帮忙看看

网友:
看图吧!!!!!!!!!!!!!!1

网友:
同样也是 不明白 看资料都说是桥旁边的电感 现在的板找电感也是找不见 希望高手能赐教 详细说下供电的方式 和组成的构件 简单原理 常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