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宏基 v3-471G DAzqsamb6e1

楼主(2016-03-18):
请教高人指点  有0.02的待机电压 触发到0.17左右就自动掉下来了  本人小小白麻烦大师讲解一下   EC旁边电感阻值特低3欧

网友:
刷BIOS有用吗

网友A:
少年 手不要抖我们还是好朋友  各大电压量完美问题的话刷个BIOS可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少年 手不要抖我们还是好朋友  各大电压量完美问题的话刷个BIOS可行啊

老师 我那个  充放电那电感有2.8V   待机有3。3和5V     剩下的电感就没电压了        BOIS第八脚没电压   第一脚有0.4的 电压

网友:
小马哥你好 首先  你发帖尽量把情况陈述的具体些 电压 电流跳变 多上几张图  这样论坛各路大神能帮你秒杀或指点指点  其次  我也不会修本   你把BIOS刷完以后不行的话 各个电压发上来 对地阻值也是   预热下显卡和桥  论坛找找相似的机型故障   再只能拜托大神教导我们了

网友:
我的到现在都没有解决呢  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