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A785D-M PRO 不跑码,供电正常谁会弄呢?

楼主(2016-03-18):
供电都正常,插CPU假负载和真CPU全板复位都跳一跳的,诊断卡上的复位灯都闪一闪的,我刷过BOSS了换过CPU都不行的,哪个来帮帮忙。

网友A:
是南桥虚汗了,压桥就跑马,风枪吹一会,在搞直接挂了,PCI总线都不通了,马蒂好多板子发现是桥虚焊就根本没有吹好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南桥虚汗了,压桥就跑马,风枪吹一会,在搞直接挂了,PCI总线都不通了,马蒂好多板子发现是桥虚焊就根本 ...

那你不要吹那么久,离芯片核心稍微远点。不要一直对着吹。记着摇晃

网友:
用热风枪吹很容易死桥,最好上BGA

网友B:
高手啊 敢用热风枪加焊桥 一吹就挂的 还是用BGA安全成功高

网友:
不能吹的,用BGA加焊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南桥虚汗了,压桥就跑马,风枪吹一会,在搞直接挂了,PCI总线都不通了,马蒂好多板子发现是桥虚焊就根本 ...

如果风枪能处理桥芯片空焊那BGA无存在意义

网友:
直接上BGA,加焊

网友C:
不需要先往周围吹进点焊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需要先往周围吹进点焊膏吗

弄焊膏了的,风枪根本不行,都会吹坏。

网友:
时序查
还有电压没出来
有原件不良得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手啊 敢用热风枪加焊桥 一吹就挂的 还是用BGA安全成功高

那是你基础不好
谁说疯枪吹桥一吹就坏
你自己没掌控好温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南桥虚汗了,压桥就跑马,风枪吹一会,在搞直接挂了,PCI总线都不通了,马蒂好多板子发现是桥虚焊就根本 ...

最好上BGA烤下
风枪 温度没控制好 桥很容易坏掉

网友:
第一 不跑马的机器都是一闪一闪的

第二 风枪不是用来加焊BGA的  是用来预热判断故障的   350度 距离1-2CM 吹1分钟左右   转圈吹   从来没吹坏过任何BGA

第三  土炮是可以焊BGA的 但是一般人HOLD 不住  这个要手法好 眼力好 耐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