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560P开机不显之无内存复位

楼主(2016-03-18):
板号:DAKL3EMB8E0

故障:开机不显
   主板正面

  主板反面

插上电流表开机电流在1.2有轻微跳变,看电流应该是不过内存,换过内存还是还是一样。
迅速拆机刷了个BIOS还是一样故障,BIOS确定是好的都是测试过的。

    那就先抓个波波看下吧,测SMBUS有波形

测内存排阻也有读取但只读一段就结束了

用内存打值卡测VREF、VDD、VTT电压都正常,测内存复位信号时电压只有0.35看来是找到问题所在了。
打开图纸找到内存复位(DDR3_DRAMRST#)搜索来源

搜索DDR3_DRAMRST#来自Q29转换过来的

找到Q29但是和DDR3_DRAMRST#不是相连。图纸对不上 这个图纸找了也没有找到  没办法只有跑线路了。对着主板找了半天发现有个电阻轻微腐蚀

在想会不会就是这个电阻导致的,用万用表一端接电阻一端接内存槽的30脚还真是连一起的,直接换了个1K的电阻上去内存复位电压正常了电流跳的很欢。
这个内存复位不是经过三极管过去就到内存脚位的,而是在经过一个电阻,如下图
这个是参考Y470的图纸

接屏测试已经亮机。

   此贴没太多技术含量高手勿喷,供小白学习。重要的还是大家多加分   谢谢!

小小菜鸟, + 2 收老头的破烂儿怎么还不来?

网友:
小问题绕了大圈子

网友:
波形不错,小小电阻惹出的大问题

网友A:
内存复位30脚正常电压1.5V左右

网友:
  是啊,修机就是要细心啊

网友:
一个电阻惹的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复位30脚正常电压1.5V左右

对  是的

网友B:
工具就是齐全啊。我们就只有一个风枪罗铁和bga

网友C:
你Y470的机子图纸和Y560一样的嘛

网友D:
牛,,楼主的实力没有话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工具就是齐全啊。我们就只有一个风枪罗铁和bga

修机工具必须要有的,修起来也方便很多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Y470的机子图纸和Y560一样的嘛

图纸不一样,只是内存复位的定义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牛,,楼主的实力没有话说

  实力都是要慢慢积累来的,  你这样小心被罚灌水啊

网友F:
这个技术含量还是很高的哦

网友G:
内存复位没有引起的档内存,不太容易注意到

网友H:
这个技术含量还是很高的哦这个技术含量还是很高的哦这个技术含量还是很高的哦

网友:
图纸不一样,只是内存复位的定义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技术含量还是很高的哦

呵呵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内存复位没有引起的档内存,不太容易注意到

可能是你没有遇到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技术含量还是很高的哦这个技术含量还是很高的哦这个技术含量还是很高的哦

这是灌水的意思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图纸不一样,只是内存复位的定义是一样的

恩恩,学习了谢谢

网友:
这个问题要注意啊

网友I:
学习了,很少修到内存复位不正常的,都是修到内存供电不正常的

网友J:
看你没什么分  给你加点吧

网友I:
现在的很多机器内存要插在第一个内存插槽上面才能点亮

网友:
我上次也遇到一个这样的问题

网友K:
   这个厉害啊, 是不是大部分1.2电流都是不过内存

网友L:
楼主经验 丰富  哦

网友:
这钱赚的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I:
学习了,很少修到内存复位不正常的,都是修到内存供电不正常的

是啊  这种问题不是太多

网友:
引用 网友J:
看你没什么分  给你加点吧

嗯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I:
现在的很多机器内存要插在第一个内存插槽上面才能点亮

这个还真没遇到过,只记得X201的必须要插在第一个内存槽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个厉害啊, 是不是大部分1.2电流都是不过内存

也不是,不能一概而论,还是要看机器  现在有的机器0.4的电流就已经亮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主经验 丰富  哦

   都是慢慢积累的

网友:
高手。这样的问题。我起码要搞几个小时才能找到问题。

网友:
楼主运气还是不错的  一测一个准  其实在软启动的故间里  BIOS波形  一闪而过的故障  还是比较不好修的  因为要查的东西太多了

网友:
用的什么牌子的示波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