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6-03-18):
康佳电视黑屏指示灯为橘红色是哪里的故,请高手指点
黑屏

网友:
电路或者程序问题。刷个程序看看

网友:
程序没有事
供电只要5V

网友:
二次启动电源的STB有电压吗?

网友:
把机器型号和板子的照片发上来,电源板和主板问题都可能造成黄灯不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