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这个是什么电容

楼主(2016-03-18):
这个是什么电容它会不会导致电压不稳
电容换了还不行,不知道什么问题了,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
客户放在我这里两三天了

网友A:
这个电容一般不会,是几伏的电压不稳?

网友:
这种电容一般不会坏
除非明显烧毁裂开
这样电容几乎再变压器旁边

网友B:
是高压包附近的吧,叫高压电容

网友:
瓷片电容,电源板上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高压包附近的吧,叫高压电容

很显然,是在电源变压器边上,一般是隔离冷热地,还有保护开关管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显然,是在电源变压器边上,一般是隔离冷热地,还有保护开关管用的。

没看清,面积拍的再大一点就好了,按版主的

网友:
大家说的很对  这个电容一般不会坏  你电压不稳 重点查电源IC及其反馈端  二极管 光耦

网友D:
你查下光耦 431 ,还有就是把后面的5v  12v电容

网友:
这种电容一般不会导致电压不稳的

网友:
这样的电容一般坏都是裂开了或者是别的明显的故障

网友:
少有坏吧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容一般不会,是几伏的电压不稳?

5V的电压和12V都不稳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查下光耦 431 ,还有就是把后面的5v  12v电容

好的,我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显然,是在电源变压器边上,一般是隔离冷热地,还有保护开关管用的。

这样啊,它是保护电容,哈哈哈

网友:
应该不是这个电容 的事

网友E:
3kv电容,,电压不稳和这电容基本不察边,把里面5v 12v电路的电解电容都换了估计就好了,,有些电容外观还挺萝莉的,,其实内部早就空虚了。电压不稳的话基本就是电解电容老化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3kv电容,,电压不稳和这电容基本不察边,把里面5v 12v电路的电解电容都换了估计就好了,,有些电容外观还 ...

我已经换过了

网友:
没看见过这种电容坏了的.....

网友E:
431 三极管 光敏 和50v10uf你有没有一起更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431 三极管 光敏 和50v10uf你有没有一起更换

没有我看看,准备换板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有我看看,准备换板子了

电压不稳定其实很多都无非那几个零件坏了,,如果板子便宜,,倒是没必要捣鼓,,直接换了

网友:
这种电容几千V得 几乎不会坏
除非变压器短路引起烧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