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9331P键盘只有2个键不能用

楼主(2016-03-18):
换了新键盘还是有2个键不能用。。。。。。。。。。

网友:
两个键不能用?还是键盘问题吧

网友:
可以找一下线阻值

网友:
有可能EC哦

网友:
楼主没测一下键盘接口哪里的阻值看是否正常吗??
是不是有断线的??

网友:
检查一下键盘接口各个针的对地阻值看是否正常

网友:
看看图纸,用可能接口和EC之间有断线或元器件不良

网友:
打排线接口对地阻值

网友:
只有两个键不能用,肯定是键盘问题

网友:
键盘接口跟EC通讯的数据线对地值测一下   看看有没有断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