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笔记本求助

楼主(2016-03-18):
前几天刚修好的,宏基4930本,拿来的时候是不过保护隔离,如图

换QB24751后用了两天后又烧了。芯片的各个供电都正常。有没有可能是电池坏了。

网友:
电池能正常充电吗

网友:
老是烧芯片???电池坏不会导致烧芯片吧

网友:
拆掉电池用2天试试吧,各条件都正常不应该呀

网友:
会不会是芯片虚焊了,这一点排除了吗,或者会不会是电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