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a460n-i3 不亮机,独显BIOS

楼主(2016-03-18):
        神州a460n-i3        不 亮机 电流再1.0--1.2间不停跳 拔掉内存一个样,以前修过显卡的,风枪吹了下显卡还是一样,

            拆机放下cmos电ok能亮了 ,装上coms电池后又跟以前一样了。  搞维修一年多了还是第一次碰到这种现象,论坛里大师分析是 ec   开关    桥   BIOS   隔保  的问题,
开关是好的。刷下blos 就好了,搞不懂Bois还会这样!!!!!

A460N-I3 BIOS.rar

网友A:
这样的情况  肯定是先放下电再说啊   楼主经验还是欠缺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情况  肯定是先放下电再说啊   楼主经验还是欠缺啊

电池在里面不好拆,

网友:
的确有点奇怪,不过现在的机子BIOS故障明显比较多。

网友C:
神舟的BIOS可不好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神舟的BIOS可不好找啊

有迅维,那都不是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在里面不好拆,

是不是太懒了  莫非是拆到一半看见BIOS芯片了 就不拆了   就刷BIOS了吧

网友:
我也修了1年多从来没遇到过,谢谢分享了下次遇到好歹不会走弯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