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禄克万用表FLUKE8050A液晶屏变装LED

楼主(2016-03-18):
福禄克万用表FLUKE8050A液晶屏变装LED

  前段时间入手了一批福禄克万用表,其中半数的液晶屏都不同程度的老化,缺笔画等显示故障,由于有需求所以对它进行LED屏改装,下面便是改装教程。

图一 福禄克万用表液晶屏改装LED

  电路图上面是原LCD屏,下面左起U10,4054符号驱动。U11,4054,万位,正负号,和DB(分贝)驱动,。U12,4056,千位的笔段驱动。(U13U14U15是百位,十位和个位驱动)U13,4056。U14,4056。U15,4056。U16,4054小数点驱动。

  (A)改制LED选高亮的,共阴型,将所有阴极联到显示板“地”(应该是接到U10-U16的7、8脚上,电路里U10-U16的16脚是接地、7、8脚是接-5V的),即VSS端,所有阳极各串1个510-1K的电阻联到U10-U16到显示屏相应的输出端上。

  我是采取各LED的阳极端直接到相应的输出端上,所有LED(显示符号数码管除外)的阴极连一1/4瓦470欧电阻到U10-U16的7、8脚上,这样做显示亮度相对上面方法暗一点,但总电流减小,对表电源(表的电源变压器功率小)负担轻一些,电路简单易做一些,对福禄克万用表的温升、稳定性和精度有好处这一点很重要。

  (B)U10-U16是LCD,LED两用译码驱动器,驱动LED要将交流方波驱动端断开接地(不断开会全显示的)。所以将CPU(U17,3870)的24脚通过   U10U16(4054的2脚,4056的6脚)的线断开 。 (所有4054的2脚,4056 的6脚是联在一起的,是BP端)(将表的主板和显示板间的排线松开,在J19脚连接点上贴一胶带,这样就断开了BP端和驱动器的连接。而不必将线路割断。) 然后将4054、4056的BP端(2或6脚)接1个10K电阻到“地”(应接到U10-16的7、8脚上)。

图二 福禄克万用表液晶屏改装LED

  将线路板上的J19脚(BP端)用胶带粘上隔离开。

图三 福禄克万用表液晶屏改装LED

  4054、4056的BP端(2或6脚)接1个10K电阻到“地”(应接到U10-16的7、8脚上)。

  (C)关于8050正负号显示问题,原8050 的正负号是全显示的,但LED的代正负号的不好买,现改为只显示负号,正号不显示,符合现在的数字表的显示规律,改制如下,用一块4070异或门电路。这次改的方法可能简单一些,就是要多用一位数码管,(一共用六个0.36寸的)就是单独用一位数码管做第一位显示正负号,把G段阳极接U11上4脚,阴极串一680欧左右电阻接U11上的5脚,电源正极性测试时不显示,负极性测试时显示“-”。省去了4070。简化电路,尽量减少改动保证原电路的完整。第二位显示“1”的数码管上的B、C段阳极接U11上的6脚,显示“1”。

  数码管选高亮共阴型最好是点亮电压低的(2V左右),点亮电压高的功耗高一些。数码管阴极串接的电阻不宜太小(330——470为宜),译码驱动块(4054、 4056)负担重、易损坏。

  实做:数码管、限流电阻(贴片)都装在洞洞板上,原液晶屏盒子后面作合适尺寸的方孔,将数码管从后面放进去。用AB胶将数码管电路板和盒子后面粘牢。

    用 0.2-0.3MM漆包线将各脚引出,对应焊在原液晶板导电橡胶下电路板上引脚线上(1-40脚),焊接速度要稍快(最好加点助焊剂),防止电路板引脚线燙久了翘起(开胶),用锡量要少,焊点要基本平整,方便改装屏组件重新安装回原位。用硅胶灌封703屏板电路。

图四 福禄克万用表液晶屏改装LED

图五 福禄克万用表液晶屏改装LED

  电路里U10输出脚不接(1、2、36、37脚)U11 38脚不接,空着,原液晶屏后面的膜去掉,前面的膜保留滤光。作前挡玻璃用。如果觉得不好操作,可以先将漆包线段一头先在电路板线端上焊好检查无误后,将电路板和漆包线间垫一点绝缘胶带防止压上组件后短路,漆包线与线间等距捋直分开,再将装好LED屏的组件装回电路板,扣好上紧螺丝,再将漆包线另一端一一对应焊到数码管屏上的引脚上,通电显示无误后灌封硅胶,装上前挡玻璃。结束战斗。成功

图六 福禄克万用表液晶屏改装LED
图七 福禄克万用表液晶屏改装LED

  改装好的LED表和LCD表测试比对。有兴趣的可以参考以上内容给液晶屏幕老化的福禄克万用表变装LED。

网友:
这个也可以吗
怎么感觉像是电流表

网友:
工程量大呀

网友:
老表要換LCD實在不合算,可以用改的只要花些小錢何樂而不為

网友:
维修人就是喜欢玩

网友A(2020-12-13):
你好,开机用10分钟左右锁笔什么问题

网友A(2023-03-22):
固纬8055可以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