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31S 休眠键盘触摸不能用

楼主(2016-03-18):
版号:6050A2161401-MB-A03-BIOS
客户拿来的时候 说键盘 手标不能用 我想肯定是 EC问题 没多想 就直接换EC 换了EC 晕了  还是一个鸟样 不管了 多测测 才发现休眠之后才不能用 有时候一开机 就是好的 手标键盘 都可以用 用一会 发现 休眠了 在开机 就不能用了 咋整  想想思路 放上面 先修其它机器 下午又开始看了 既然休眠 之后键盘才不能用 那就从休眠这边修起 先找个图纸看看LID 正常不 哎呀   卧槽     不正常 直接换 OK

网友A:
UP1025芯片1脚没电压导致?

网友B:
接到手也不测试一下就干   看来经验让你走弯路

网友C:
休眠开关还会引起键盘鼠标不能用的问题,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休眠开关还会引起键盘鼠标不能用的问题,学习了

短路了   LID 芯片 不然也不会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到手也不测试一下就干   看来经验让你走弯路

还是不能盲目的去干

网友:
引用 网友A:
UP1025芯片1脚没电压导致?

UP1025 短路了  休眠后键盘手标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