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CPWRGD 低电平导致无CPU供电

楼主(2016-03-18):
电流 0.28 无CPU供电 ,其它电压正常,VRON正常。查PWROK进PCH3.3V,可没PROCPWRGD电压。看别人经验说要时钟与BIOS正常才能发出。刷BIOS  没用    25M有波。加焊PCH没用。想想桥没那么好坏吧。量ECbios到PCH  一脚不通。飞线。OK

网友:
估计触摸板下面容易坏。易进水

网友:
板层断线了

网友:
看来应该是哪里腐蚀了吧

网友:
我的机子主板用一会就会烧MOS管

网友:
有图有真相   加分   是进水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