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PPLE A1466 二修板 不加电 3分钟搞定!

楼主(2016-03-18):
APPLE  A1466 不加电 电源灯亮 按开关无反应 拆开 发现被人修过 貌似 没修好 主板上还缺个件 大致测了下 发现 主供电 只有0.9V 正常 8V 左右  测得保险 挂了  在拔屏线接口处 发现有连锡  处理连锡  更换保险 补齐缺件  测量 主板没短路 上电 电流 正常 接屏 量机 维修结束!全程大致3分钟吧!

网友A:
我只能说上家 是猴子修的吗

网友:
楼主捡钱啊,苹果500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只能说上家 是猴子修的吗

估计 是 解决了短路 然后 没换保险

网友:
估计有时候修烦了 懒得仔细检查了。。。

网友:
我昨天修了个进水的

网友:
长这么大 没吃过苹果   羡慕你们

网友:
真细心  给 你个赞

网友:
哈  哈  有捡漏了  滴  可恶!

网友:
这是什么节奏捡钱的节奏  看来还是楼主细心

网友:
这钱赚的轻松啊!

网友:
修机器主要还是细心

网友:
细心很重要,不错

网友:
上家是看了苹果电脑懵了吗

网友:
捡钱就捡钱了  还是捡得苹果    啥时候轮到我捡捡

网友:
心比较细,捡个大便宜!

网友:
太厉害了,佩服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