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1 掉电 BIOS(加内存掉电不加内存不掉电)测试OK

楼主(2016-03-18):
联想e431 开机掉电不亮自动重启,不上内存不掉电,刷u6后故障排除,bios绝对好用,测试是否故障,附上掉电bios供测机用。

E431 4M亲测ok U6.zip

测试ok

E431 8M亲测ok U5.zip

测试ok

e431 加内存掉电u6.zip

测试机坏的

网友:
用不到,不下了,分挺难挣的

网友:
测试       可用

网友:
测试 好用。。。。。。

网友:
今天刚刚接到一台,这种故障,下个下来试试看行不

网友:
谢谢楼主,刷U6好了。

网友:
问题一样下载来试试

网友:
正好需要 谢谢

网友:
厉害 啊 高手啊

网友(2016-04-20):
正好需要 下来试试

网友:
下一个试试看

网友:
我再刷U6试试看,刷了U5不行

网友:
开机报错,先排除BIOS

网友:
刷了一个U6,好了。

网友:
多谢楼主,好用。高手

网友:
我一个y580也是上内存就掉点,不上内存电流1a,内存芯片上官拆掉,飞线vga的1.5v还是掉点,

网友:
好用,我的好了

网友:
谢谢楼主,真的解决了

网友(2016-06-26):
版号是多少

网友:
好多BIOS。。有人试过好用吗

网友:
我也是这问题,下来试试

网友:
非常感谢····很好用

网友(2016-08-01):
是好的。确定是好的

网友:
遇到一个同样问题,下个试试

网友:
刚好有台机子,刷上OK,谢谢咯

网友: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我来试试

网友(2016-10-06):
刚好遇到一个一样故障的——下个试试,不过想问一下,刷U6会出现开机慢,二次开机的情况吗?

网友:
我的也是掉电刷了试试

网友(2016-11-05):
我的 就是 加内存掉电  烦死了

网友:
这么多说好用的 都不加分 中国人一点 感恩都没有

网友(2017-10-20):
开机掉电 无限重启   不上内存不掉电     亲测  bios可用

网友(2017-12-12):
我u5和u6都 刷了 还是掉电,看来是其他问题,开机 5秒掉电

网友:
下载了多个,只有这个好使,谢谢。板号:NM-A043 VER:1.0

网友(2018-01-22):
亲测 U6 很好用  上内存槽能亮 下面的不能亮 刷后立竿见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