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 k42 进到桌面才显示,之前一直是暗屏

楼主(2016-03-18):
清华同方 k42 进到桌面才显示,之前一直是暗屏,另外声卡认不到,南桥已换,无果,求高手解救(屏和屏线没问题)
桌面

网友:
估计是没背光吧,图像应该是有的,进桌面的时候加载显卡驱动,BLON才会出来。。。

网友:
可以用就ok了

网友:
同意二楼的说法 先确定黑的时候 是没背光 还是完全黑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