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4S硬盘发热

楼主(2016-03-18):
4S 修好了 没问题的 一玩游戏的时候 硬盘发热 好像 那种 短路一样的热 哪位高手遇到过这个问题啊
求高手 指点一下
硬盘

网友:
查看硬盘供电是否短路

网友:
可能有短路吧

网友:
换个吧硬盘坏的碰到过

网友:
主板上必定有断短路必要是可松香熏白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