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d630一波2折峰回路转

楼主(2016-03-18):
接修戴尔d630集显笔记本一台《1》 上稳压电源触发开机到0.4a停1秒掉回待机0.005a 明显电压没有出全 迅速拆机外观很脏有进水的痕迹 主板外观大致观察一下没看出有进水严重的地方 把键盘接上裸板上电测试无cpu供电 无内存供电桥的1.05有了 1.5v有了 按照时序那就修内存供电吧 内存槽上有个铁片拆开一看真是哎...都长毛了2个芯片的脚都烂没有了 要说戴尔d630 的集显应该怪耐用啊 当时没有拍照不上原来的图了都是后来修完之后想着发帖 补拍的有点不全凑合看吧  用酒精处理干净后把腐蚀掉的件补上 pu24 tps51100 内存vtt电压产生的ic是真不好找把所有料板都找了一遍 就找到一个hpdm3的料板上有这个相似的 件 看名称是G2997 网上一查引脚定义相同代换试试   都换好后接电源 上电0.1接着掉电 0.001/2 这是待机不正常的图 不对啊再次按触发开关还是上电0.1掉电还能再次触发在这个地方晕了一阵 测试待机电压没有但是没有待机电压还可以触发 《在这个地方把我搞晕了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ec没检测的适配器不发出 alwon ec默认可能是认为电池模式所以按开关可以触发》? 《2》630正常待机电流应该0.005左右啊 修好拍的待机电流图 没修之前还是0.005 再次检查待机 发现无待机电压 3.3valw和 5valw电压为0v 查询待机芯片vin供电输入电压正常 vref3 电压正常 3.3v  LDO5v没有看开启脚和pwm的3v5v共用一个信号EN_3V_5V 经过一个电阻受控与ALWON和温度控制信号THERM_STP# 直接追查ALWON来自ECu22的120脚测试0v 120脚断电测试对地组织正常 还有一路温度控制信号THERM_STP# 把电阻拆掉断开温控  测试ec120脚alwon还是没有电压 应该还是ec没有发出alwon 看d630的上电时序图 插入适配器产生公供点 ec就应该发出alwon开启待机3.3valw5valw  看时序图acav_in 在待机电压后边产生 此时没有思路了反复分析时序图后 想到是不是ec需要先收到acav_in适配器插入信号才能发出待机alwon开启 接着在ec上测试128脚acav——in  0v不对 适配器插入应该是高点平 顿时思路清晰 继续追查acav_in来源于充电芯片 pu8 isl88731 一般充电芯片都是插入适配器先得到共点接着发出acav_in 或者acok  直接测量13脚 acok 0v  测量芯片的主供电22脚dcin 1.57v看图吧 DCIN来源是pQ38 5678脚+DC_IN_SS这个电压 测试电压19v正常 这才确定故障 是在清理腐蚀的地方断线了 直接在pq38 5678脚 飞线到pu8的22脚 通电待机电流正常了 3.3v 5v有了 接键盘触发上到0.7跳变几次感觉应该显示了 断电接屏亮机正常 进系统测试无问题正常图 此机器我修的是峰回路转此帖总结就是不过保护隔离, 经过pq62 p管的体二极管有小电流的公共点电压, 我误认为公共点正常。 经过仔细学习分析 就是 pu8(ISL88731) 腐蚀断线没有主供电DCIN无法产生线性电压(ISL88731_VDD)5.2v电压)  所以acav_in没有电压,acav_in是pu8 13脚开漏输出 由ISL88731_VDDP 经过2个电阻分压产生acav_in 3.3v导通pq63控制pq62的 g极经过2个电阻分压低电平导通产生大电流公共点电压 看图

看懂了的给加点分吧 发帖比修机器还累..修此机器高手可能直接秒杀了

网友A:
看懂了的给加点分吧 ...我没看懂啊

网友B:
我没看懂我没看懂

网友:
楼主发帖子比修本子费心多了

网友C:
主供电不够坑定隔爆都没过吧适配器这边

网友D:
"修好拍的待机电流图 没修之前还是0.005 再次检查待机 发现无待机电压 3.3valw和 5valw电压为0v 查询待机芯片vin供电输入电压正常 vref3 电压正常 3.3v  LDO5v没有看开启脚和pwm的3v5v共用一个信号EN_3V_5V 经过一个电阻受控与ALWON和温度控制信号THERM_STP# 直接追查ALWON来自ECu22的120脚测试0v "

没标点符号,难以理解,没看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懂了的给加点分吧 ...我没看懂啊

此帖总结就是不过保护隔离, 经过pq62 p管的体二极管有小电流的公共点电压, 我误认为公共点正常。 经过仔细学习分析 就是 pu8(ISL88731) 腐蚀断线没有主供电DCIN无法产生线性电压(ISL88731_VDD)5.2v电压)  所以acav_in没有电压,acav_in是pu8 13脚开漏输出 由ISL88731_VDDP 经过2个电阻分压产生acav_in 3.3v导通pq63控制pq62的 g极经过2个电阻分压低电平导通产生大电流公共点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没看懂我没看懂

此帖总结就是不过保护隔离, 经过pq62 p管的体二极管有小电流的公共点电压, 我误认为公共点正常。 经过仔细学习分析 就是 pu8(ISL88731) 腐蚀断线没有主供电DCIN无法产生线性电压(ISL88731_VDD)5.2v电压)  所以acav_in没有电压,acav_in是pu8 13脚开漏输出 由ISL88731_VDDP 经过2个电阻分压产生acav_in 3.3v导通pq63控制pq62的 g极经过2个电阻分压低电平导通产生大电流公共点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供电不够坑定隔爆都没过吧适配器这边

是的就是没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好拍的待机电流图 没修之前还是0.005 再次检查待机 发现无待机电压 3.3valw和 5valw电压为0v 查询待机芯 ...

此贴就是没过没过保护隔离

网友E:
看楼主发贴 耐心绝大强大  分析也到位   加个精华以示鼓励发贴

网友:
恩恩电池供的电,楼主焊工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楼主发贴 耐心绝大强大  分析也到位   加个精华以示鼓励发贴

非常感谢版主加精 确实如此 修机用了2个小时 发帖却用了我4个小时

网友:
分析的不错,进水腐蚀的机器修理有时候要特别小心,就怕不小心搞掉件或断线了什么的,自己还蒙在鼓里。加分支持一下楼主,期待更多的精华帖子。

网友:
看时序图,acin适配器检测信号不是在3 v 5 v待机之后吗,这板完全不按逻辑出牌啊

网友:
好老的笔记本啊。思路清晰,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确实走弯路咯

网友:
你的照片让我感觉我们好像不是一个时代的人

网友:
写的真详细 修得也是辛苦啊 值得学习了 为什么都不用示波器?

网友:
分析的不错,就是机器有点老了

网友:
走点儿小弯路很正常,修好就行!

网友:
技术不错,这么老的机器修好了也没多少钱赚啊

网友:
如果是我。我一般是先查。主供电(这个有了)。然后再查待机芯片工作条件,和后极保护(这个没有待机)。再然后查I/O待机工作条件。我觉得这个很容易查出来……可能LZ为了写明白点……点一个赞

网友:
修机不易发帖也不容易加分鼓励

网友:
这是不过隔离吗

网友:
静下来维修时多么高的境界

网友:
看起来好复杂呀

网友:
应该是最近湿度高导致的。楼主修的很有思路。时序图上写的可是DC_IN to EC 看到这应该就能明白EC要的条件

网友:
楼主有水平,这机修起来。还是思路很对啊,否则二小时是搞不定的,

网友:
思路清晰,,很熟电路图啊

网友:
发帖确实比修机器累

网友:
d630的机器都要淘汰了吧,还有修的吗

网友:
其实修机器主要是要细心,很多问题是通过看就可以修好的,真正用到电路知识的可能只有20%

网友:
修的不错,进水的机器就重点查进水的地方。

网友:
楼主这个帖子 看得累

网友:
清洗下待机都没了,

网友:
高手就是不样

网友:
写的好啊。太好

网友:
抚州不错也啊

网友:
没有钱下啊

网友:
在哪里可以讴钱

网友:
学心了,口

网友:
为什么有5分下不了

网友:
谢谢啊,。的钱的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很久没修这样的机器了 哎

网友:
一步错,步步错,楼主细心呀。走了弯路能修好还是不错的了

网友:
这台本本 修的确实很费事啊

网友:
有时候搞维修 难免要走湾路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实例

网友:
哥 我服了 你真是没少下功夫 分析的有理有据 高手就是这么炼成的

网友:
还是有点乱

网友:
这个本不是显卡容易坏的吗

网友:
写的好复杂 没看懂

网友:
这帖子写了这么长,估计发了3小时写出来的帖子。厉害

网友:
分析的很详细

网友:
机器虽然很老了,但是维修思路很好,学习了。。。。。

网友:
修过这机子不开机,键盘坏了,害的我修了几天主板

网友:
楼主技术很好

网友:
发帖子是需要毅力

网友:
其实有时候考虑一下 维修好久不如直接换板子 这种板子应该很便宜 当然维修有维修的价值

网友:
图文并茂,好文章,楼主功底历害

网友:
有图纸,机器好修些

网友:
老机器了,问题多

网友:
加分支持一下楼主期待更多的精华帖子好样的

网友:
经典案例。。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