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号k43sd rev2.1集显 BIOS

楼主(2016-03-18):
板号k43sd rev2.1集显  BIOS

主板BIOS芯片拆下用编程器备份的

绝对能用

板号k43sd rev2.1集显.zip

网友:
需要K43全新主板可以联系我,qq:3298236413

网友:
正好需要,下来试试

网友A:
你这是修好的机子上备份的 还是没修好的机子备份的   没图没真相哦

网友:
这个机子是进水客户拿来修的   BIOS芯片附近进的水。开始现象是不加电,以为是BIOS的问题,从网上下载一个刷上故障一样,后来仔细清理的一下主板发现有断线的,把断线的地方修好后,加电了但还是不亮机(这时BIOS是从网上下载的)。把它原来的BIOS刷回去就正常亮机了。所以说这是原机备份出来的,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修好的机子上备份的 还是没修好的机子备份的   没图没真相哦

这个机子是进水客户拿来修的   BIOS芯片附近进的水。开始现象是不加电,以为是BIOS的问题,从网上下载一个刷上故障一样,后来仔细清理的一下主板发现有断线的,把断线的地方修好后,加电了但还是不亮机(这时BIOS是从网上下载的)。把它原来的BIOS刷回去就正常亮机了。所以说这是原机备份出来的,是好的。

网友:
正需要 下载来试试

网友B:
你这个不是原厂的 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不是原厂的 不行的

芯片拆下来直接读的怎么会不是原厂的呢    而且亲测可用
你看你的主板   板号  版本号是否一样

网友:
正需要,下个试试

网友(2016-04-24):
没有待机下载一个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