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LED显示器va1948a使用2小时后开始黑屏

楼主(2016-03-18):
优派LED显示器va1948a使用2小时后开始黑屏,请问有遇到过的没?

网友:
可以先刷个程序,,,,

网友:
刚看到一贴和你查不多,你去显示模块看吧

网友:
黑屏时电源指示灯还亮吗,亮的话考虑下灯管和高压板

网友:
黑屏的时候指示灯亮不亮,亮什么颜色。如果指示灯量的话测下升压二极管电压多少

网友:
电源板问题吧

网友:
看下,黑屏后指示灯是什么情况

网友:
这样的毛病,会让维修者崩溃,修一下,要拷机两个小时。

网友:
黑屏还是关机啊?黑屏的话就是灯条和高压问题了吧

网友:
看看是灯管问题,还是电源板问题,在说

网友:
尝试更换闪存芯片。

网友:
黑屏 是不定时还是怎样
不定时黑的话看下驱动板里面程序

网友:
黑屏之后还有图像吗

网友:
楼主找到答案了吗,我的刷了程序也一样。

网友(2016-04-19):
灯带或升压板坏了

网友:
先看下开关好不好

网友:
黑屏后 灯什么颜色

网友:
灯管的问题把,听一下有没有滋滋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