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18):
今天接到一台华硕K42的本子,内外置都没有声音,有驱动桌面右下角连声音的图标都没有,打过驱动 换过系统 ,拆机检测,喇叭接口电压都没有。换了声卡还是涛声依旧 现在实在没有招了 哪位大神指点一下 小弟再次谢谢
桌面

网友:
查声卡工作条件

网友:
usb声卡内置

网友:
看内置喇叭是否断线 坏掉
再插管理芯片得输出状况

网友:
检查 声卡的复位信号

网友:
看下设备管理中有没有显示,没有就查声卡芯片的条件,BIOS里是不是屏蔽了声卡

网友:
声卡芯片换过了 那就查芯片的工作条件 主供电 时钟 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