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7447

楼主(2016-03-18):
接手一台戴尔7447,主板进水,待机芯片1225C VIN烧断,换了全新芯片后,补上VIN,插电灯亮,35V正常,不触发,待机偏高,0.12V,主板上有个电阻烧,没有图纸无法确定大小,无法查,求图纸,谢谢

网友:
版号:DA0AM7MB8D0

网友:
实在找不到图可以找个供电芯片的图参考一下

网友:
手里没这样的图纸

网友:
实在没有图纸的话  看下那个电阻是跟哪个芯片连的  找个用事芯片的图纸来参考一下电阻是多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