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mbx-190不触发

楼主(2016-03-18):
sony MBX-190不触发,待机0.081,怎么查
不触发

网友:
感觉待机电流大,先查三五伏

网友:
有微短,仔细检查

网友:
先修3v5v啊

网友:
待机有点大哦.先查待机条件,是不是有电压出来了

网友:
0.081 这个待机电流 有点大 3 5V 正常产生了吗 或者是有供电提前出来了 把测量数据发上来 再帮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