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新手,请教一下各位大侠基础问题

楼主(2016-03-18):
这些都是Q开头的,应该都是MOS管吧,为什么图标不一样呢,有啥含义吗?有没有相关的资料可以了解一下,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
电压得去向不同 上下管得分别
一个电压输出跟输入都不是想同
区分开来

网友:
还有个问题,mos管的参数是怎么看的,可以解释一下这两个图里mos管的参数意思吗?

网友:
建议你还是先去看下元器件的资料,如果说你连这管子都分不清的话看图纸什么都费劲

网友:
Q37是三极管,其他的是MOS管,建议买本主板维修不是事。或者报名迅维的远程基础班。绝对会有收获

网友:
三极管和场管都是Q表示

网友:
除了第二张望图Q37是三极管外,其他全是场管,Q40是小场管,外形与三极管差不多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