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工控板852gm

楼主(2016-03-18):
有块工控板,笔记本的迅驰u,852gm北桥,82801db南桥,本来没有什么问题就是过来配个电源,24v外接,接头接可调电源,手一抖24v不小心连到开机排针,主板冒烟了,那个郁闷,烧了一个mos管,更换后,加电,南桥有点热,还有2个转换管,转换的电压对地短路,把南桥摘下来,之中一个阻值正常了,另一个还是对地阻值偏低只有8欧,但是烧不出来,修工控板少,求工控板图纸,有谁修过这个板给点意见,谢谢了

网友:
手抖不是病  关键要人命   工控图纸很少很少的  还是老老实实跑线吧

网友:
南桥下面的管子是不是1117?

网友:
实在修不出可以考虑淘宝找个二手板子 把网卡的rom芯片焊过去

网友:
4楼方法可取 北桥上面的电容阻值咋样  COM扣芯片  IO烫么   确定没有发烫的元件后把南桥换掉看看效果

网友:
先把1117拆掉试试 看看芯片有没有问题

网友:
北桥上的电容阻值正常

网友:
那个管后级负载阻值正常

网友:
两个io芯片不烫,现在开机信号阻值正常

网友:
那个阻值低的转换管,是5v转换1.几伏的电压

网友:
淘宝上没有一样的板子,不好找啊

网友:
要是我的话,一路狂拆。

网友:
IO拆掉试试,开关针也进IO的

网友:
你那箭头标识我也没看懂到底那里短路

网友:
论坛上搞工控的很少的,几乎没有,有个ID名是“过客”的,他是台湾的,专修工控

网友:
工控主板难修
特别是没图纸。。。

网友:
失误啊  修东西风险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