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4821D 打印机复印正常,连接不上电脑,打印无法联机

楼主(2016-03-18):
.复印正常,USB打印线无法连接电脑。USB插入电脑没有任何反应,换线,换电脑都没有解决。逻辑版是不是有问题了。有没有高手维修过此主板。4821D打印机。打印机USB打印接口没有问题哦。求教。…………

网友:
接口有问题

网友:
换下接口接头试试

网友:
换主板这个没几个人会修

网友:
换打印板试下

网友:
换板好; 400

网友A(2017-04-15):
我的问题一样,最后是哪里故障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问题一样,最后是哪里故障呢?谢谢.

可以先换逻辑板就是驱动板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