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k-e/wifi-ap

楼主(2016-03-18):
此板開機幾秒就會掉電重啟,不知道怎麼下手
前輩們 給些指點吧
不上cpu就不會掉電重啟
WiFi

网友:
几秒掉电重启,主板有没有跑码?如果跑码就一般是不过内存引起,如果不跑码可能是缺电压,还有就是这种板开机第一次掉电重启第二次就OK这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