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小米3联通 卡白色MI字一直重启

楼主(2016-03-18):
哎........自己的手机在正常用的情况 突然死,我强按了数秒开机键就出现白色MI字一直跳闪。怀疑是系统坏了 ,我试过进不了REC三清,可以进FASTBOOT用线刷过机。刷机时可以正常完成,还是卡在白色MI字一直跳闪 ,  有时会的说下 谢谢 !

补充内容 (2016-3-22 10:34):
已经搞好了, 在X宝买了个电池开机正常

网友A:
这种情况一般是字库挂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一般是字库挂了吧

不知道怎么收费呢?  对手机方面不熟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怎么收费呢?  对手机方面不熟悉

维修又没有同一价格,成本加手工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维修又没有同一价格,成本加手工费

我自己拆开看了一下 又可以进系统,但扒开充电器又变回卡白MI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自己拆开看了一下 又可以进系统,但扒开充电器又变回卡白MI了

我看着怎么那么像是电池的问题,换个电池试一下吧

网友:
换个电池试一下吧

网友:
试过了可以进系统了,  不知道稳定不

网友:
以前碰到过是电池的问题  换个电池就好了

网友:
应该是硬盘挂了

网友:
应该是电池的问题

网友:
又长知识了

网友:
原来电池还可以引起这样的问题。第一次遇到,

网友:
小米其他型号电池坏了会不会也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哦 原来是电池的原因啊 多谢楼主啦

网友:
看来是电池得中风急症突然挂掉了

网友:
电池不稳供电